如何调整电位器?

楼主(2008-02-27):
我的雷鸟控换了美国手之后前后倾(原油门)电位器总是偏上,微调旋钮到头了还是不行(有人会说调舵机,但我在电脑上回不了中,主要解决模拟器问题),有办法调电位器吗?就是电位器跟遥杆相对转动一下。。。

网友A:
一般不必动电位器位置,电脑里都有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必动电位器位置,电脑里都有校准的

用了校准,可是不管用。。。。

网友:
电位器上的三根导线,将两头的对调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