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咨询

楼主(2008-02-27):
刚入手9x2,用充电
电池
行不行,说明书上推荐用碱性电池,诸位都用什么电池?

网友A:
充电电池,li电都可以。说明书推荐用碱性电池,是因为碱性电池的放电接近终止时,电压下降慢,而充电电池和li的这时候会很快就没有电。有造成失控的潜在危险。通常使用中。飞前检查好电池电压就可以了。我自己是用的LI电池。每次出去飞前都会检查电压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再问一下教练和时间设定开关是不是有弹性啊?就是拨过来松手就弹回原位?

网友A:
没错,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