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

楼主(2008-02-27):
:loveliness: 求教:礼拜天在旧物市场看到两个开关电源,台湾产的,体积大概是100*200*450MM.开关电源的交流输入是110~140V和220~240V两用;输出是48V固定的一挡.输出电流10.5A,即500W,带散热风扇(这个电源不是电脑上的).卖家要50元,他一共有两个.成色还挺好的.
        因为本人对开关电源不明白,不知道用它能不能带直流500w 以下电机不(电压48V以下)?此外还能做什么设备的电源?
        另外我看到这个开关电源除了输出/输入接线排以外,还有一红一黑的电线头,这两个导线是不是启动开关的接线-----如果要安启动开关应该是啥样的开关?那位高人能否给个电路图(接开关的).
         先谢谢蜡啦.

网友A:
测试一下,如果能用赶快拿下!

网友B:
这是通讯设备的电源,比如说我们这里用的思科4507交换机或者7609交换机用的电源-48V的

网友:
12V的话拿来做充电器电源正合适。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通讯设备的电源,比如说我们这里用的思科4507交换机或者7609交换机用的电源-48V的

:loveliness: 看来您对这个挺有研究.再问一个问题:我说的那一红一黑的两个导线旁边标的英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是"R",---后面还有几个字母我忘了是什么字母啦,这两个导线是启动开关的接线吗?(电源盒外面再没有其它的导线啦;输出和输入端子用的是接线排,旁边标的英文表示的分别是输出和输入我还能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如果能用赶快拿下!

 怎么测试啊?是不是通上交流电再看看有没有输出?输出是多少伏就行啦?那两个唯一露出在外面的导线(其它的都是接线端子)是启动开关引线吗?应该用啥样的开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测试啊?是不是通上交流电再看看有没有输出?输出是多少伏就行啦?那两个唯一露出在外面的导线(其它的都是接线端子)是启动开关引线吗?应该用啥样的开关啊?

是的,
不过你拿来做电机的电源,不知道你准备用在多大的电机上?  ?,如果用在500W的直流上,恐怕够呛。这种开关电源对超过负载会自动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不过你拿来做电机的电源,不知道你准备用在多大的电机上?  ?,如果用在500W的直流上,恐怕够呛。这种开关电源对超过负载会自动保护的

:loveliness: 是啊,是应该考虑启动电流是否超过允许最大电流.看来直流电机最好还是用一个大变压器再加整流器供电简单.

网友:
做驱动器电源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