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 pro装配问题

楼主(2008-02-27):
各位大虾,刚入手的400 pro花了两个晚上装配完毕,感觉SJM产品精度还可以,但是装完了发现上面的副翼框不是水平的,这是厂家装好的,属于升级件,也不知道怎么调。现在只是完成螺距和尾舵调节,还没装电机,不知道那个倾斜的副翼框会导致什么现象?这个副翼框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把两边的紧锭螺丝调松一点自已调成水平就行了。。这个日字框也起到加强和稳定做用,很轻松的就可以拿下来的,看看装配说明书,这个日子框拿掉,也一样可以飞的。。

网友:
自己拆掉装过吧

网友:
松中心铜头上的顶丝,调平后上紧即可。

网友:
仔细调一下

网友:
即使是RTF也建议仔细检查调整一次,有些位置的装配有可能会由于包装运输的过程碰撞挤压等原因造成移位或松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昨天没有装主桨转了一下,发现副翼框居然自己变水平了。但是不幸的事出现了,调节尾舵时无意识的把6C的IDLE UP电门接通了,当时油门在最低位,主轴突然猛烈旋转,整个直机突然移动副翼杆一下打到旁边的桌子,结果一边副翼杆从螺纹处断裂,一个副翼也打了个缺口。
想问问各位除了换副翼和副翼杆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副翼杆是钢的,焊接强度是否足够?是否可以不装副翼,只装配重?
我刚从SJM买了些配件,可惜没有考虑到这个件,各位能否给个经常损坏配件的清单?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
昨天没有装主桨转了一下,发现副翼框居然自己变水平了。但是不幸的事出现了,调节尾舵时无意识的把6C的IDLE UP电门接通了,当时油门在最低位,主轴突然猛烈旋转,整个直机突然移动副翼杆一下打 ...

建议更换~!新的副翼杆买回来以后在火上烤一下就变成无敌了 ~!

不建议自己焊接~!选已在高速旋转时的力量难以估计,设出来不是闹着玩的~!

楼主:
为什么厂家生产出来的不退火?副翼杆的确太脆了!
我在sjm网站上看到副翼杆也是在配件销售量的前几位,说明它的确容易损坏!
还有什么零件在平时换得多呢?我一次多买点,省点快递费,谢谢!

网友:
我的原配钢丝在下螺丝时用力过猛断了,太脆了,版主送了我一条,听大家见意退火处理,为了退火,我把热水器给拆开用火烧红后拿出来等凉了后装在机子上,有几次水平杆都歪了,用手摆直又可以爽飞了。哈哈。。看来一定要退火啊。。。从年前到现在一起没换过了。。。

楼主:
真不知道厂家为什么用这么脆的钢丝做副翼杆?
所以我这次订的配件要了两根,另外还订了一个斜盘,因为我看配件销售榜上也有它,价格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