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500v2炸得好冤,sjm大大请进来看看

楼主(2008-02-27):
sjm500v2炸得好冤,十字盘脱落,10米高掉下来。损失如下,430碳纤大桨,机头罩,左脚架,机头罩固定组件,十字盘,球头扣4粒,futaba136hp接收机,一切都是因为十字盘轴承脱落造成,损失惨重

网友:
照片分辨率太低,清晰度不够,看不出所以然,请重拍一下

网友:
好惨,要大修了。。

网友A:
飞前要多检查啊!我上次pro是翻过来球头扣脱了,好在损失不大!

网友:
呵呵,这JJ就是这德性。我上次一米处摔下,居然主轴断了,脚架也断了,还是碳纤维。呵呵

网友:
这下损失可大了!飞行前的例行检查一定不能放松

网友:
炸得比较惨。。。安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前要多检查啊!我上次pro是翻过来球头扣脱了,好在损失不大!

不是检不检查的问题,我是看到他炸的,这jj是新的,而且是斜盘的外圈和轴承连接的地方脱落,
在大概十米的高度飞得好好的, 突然发出异响,接着电机好像被卡住负荷加大,发出堵转的声音,然后就炸下来了,我一看是朝我炸过来的 ,马上拔腿就跑,好险...............回头一看,jj就躺在离我十米远的地方好险呀 ........................

网友:
你也被飞机追啊?我也试过哦

网友B:
追你的是什么jj,追我的是500哦,还好没被600追

网友:
这下损失可大了!

网友:
轴承脱胶了?怕怕

网友:
是挺倒霉的,如果厂家不认为是质量问题的话。就当是自己rpwt吧。

网友:
追我的是黑英500油鸡哦!

引用 网友B:
追你的是什么jj,追我的是500哦,还好没被600追

楼主:
sjm厂家答复,我损失的配件,厂家全部寄回给我,售后服务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jm厂家答复,我损失的配件,厂家全部寄回给我,售后服务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