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及各位大人请进,求救贴~~~

楼主(2008-02-27):
各位达人,小弟是航模新手最近入手一台400PRO来学飞,是RTF版,JS说明书、工具都没有给我,到手的只是一台整机及铝箱,在试运行时发现了如下问题:

1、接通电源,打开发射机,机器自动回置时,尾驼机及尾桨呈如下状态:

驼机:

尾桨:

由图所见,驼机曲柄没有垂直,尾桨亦发生了偏转,导致马达转起时机尾带动机身偏转,该如何调整???

2、注意图中红圈,两螺丝位置明显长度不同,由于没有卡尺,量度不到有没有产生偏差,但接通电源,打开发射机,机器自动回置时,目测中间那个铁圆盘(我不知道这个零件的名称)却没有发现在X轴上有偏差

3、接通电源,打开发射机,机器自动回置时,这个驼机处于这个位置,是不是装配问题?要调整的话该如何调整??

由于没有说明书,也不知道零件名称,请各位DX发挥下小宇宙理解下了,最后飞机在接通电源,打开发射机,机器自动回置时,各驼机就是有如上图的偏差,尾桨轻微偏,同时面向机头,目测主桨下那个圆盘时,X、Y轴没有发觉有不平衡,在Z轴上有约5到15度(估计的)倾斜(就是头向下,尾向上翘),请问该如何调整???

网友A:
哈哈,这些问题也不算什么问题,尾舵机臂与连杆有一点不垂直是正常的!只要行程够,不顶死就行!有些地方自已可以调配的更好更合理的,斜盘要调水平,舵机臂和连杆自已可以从调啦。。多看装配说明书。。厂家大多都是粗调的,自已再检查一次更能保证飞机能更好的运行!

网友B:
哈哈,这肯定不是原厂的RTF版,原厂不会用ESKY的舵机的

网友:
有點慘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肯定不是原厂的RTF版,原厂不会用ESKY的舵机的

不是原厂的.........我买回来才知道JSM也有原厂RTF.............我是买回来后周围查资料,才找到这里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些问题也不算什么问题,尾舵机臂与连杆有一点不垂直是正常的!只要行程够,不顶死就行!有些地方自已可以调配的更好更合理的,斜盘要调水平,舵机臂和连杆自已可以从调啦。。多看装配说明书。。厂家大多 ...

问题是......我没装配说明书.....JS没给我...........................尾桨打尽右时,会打到尾杆啊........

网友:
自己去下个说明书看看!这里也有帖子你自己翻翻!问题不大调试下就可以解决!

网友:
哪里买的?既然是到手就飞的,调的也得像点样子。装的活是有点糙。
不过新手买机就是用来炸的,调的再完美也没用,呵呵
多炸炸吧,炸多了就知道该怎么调了。

楼主:
说明书哪里下到???我搜BAIDU跟GOOGLE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哪里下到???我搜BAIDU跟GOOGLE都没有..

www.sjmrc.net 里面有!还有论坛顶置里面也有!自己多看看!

楼主:
找到了,调整当中~~

网友:
原厂的有光盘,但是对舵机调节也很粗,说是油门放50%时,三个舵机摇臂调到水平,但我也和上面照片中的一样,三个摇臂都是轻微向上,把摇臂拆下换下一个角度就变为轻微向下了。我觉得只要三个摇臂角度和长度一样,这对斜盘影响不大。
我想问问各位老大一般油门到哪个位置才能离地?因为按油门VS螺距曲线,油门最低时主桨迎角为负的,到50%好像才4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