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450型里的XL CF GL SE 都是代表的什么意思?

楼主(2008-02-27):
请问align 450型里的XL  CF  GL  SE 都是代表的什么意思?

网友A:
XL 塑料版
SE 碳纤金属版
SE GF玻纤金属版
SE V2碳纤金属V2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 塑料版
SE 碳纤金属版
SE GF玻纤金属版
SE V2碳纤金属V2版

绝对正确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XL 塑料版
SE 碳纤金属版
SE GF玻纤金属版
SE V2碳纤金属V2版

再补充一点,CF的是指主轴轴承固定座、尾管固定座是塑料的。

网友:
这么长时间才明白SE是碳纤维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