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机驱动

楼主(2008-02-27):
刚拆了个硬盘,马达应该是无刷
电机
,有4根引线,应该是星形接法接的,谁有现成的驱动电路拿来参考参考啊?

网友A:
见过高手分离光驱无刷驱动电路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B:
怎么没人回答啊,我也有两三个硬盘的电机,但是不懂得如何才能驱动它啊

网友C:
网站里有过这方面的贴子,看一下就知道了。用无刷电调驱动。

网友D:
这个贴子一点意义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