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 JR 的RS10S接收是接11.1V的电吗?

楼主(2008-02-27):
请教:用JR9X2飞450,RS10S接收是按照说明书上接4.8V接收
电池
,还是通过电调接11.1V动力电池? 会烧接收吗? 谢谢

网友A:
接收机一般都是4.8-6V的工作电压
电调接11.1V动力电池,通过UBEC供给接收机

网友B:
小电直一般用动力电BEC后供电
大电直有的是用单独供电的

楼主:
谢谢热心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