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电直配置

楼主(2008-02-27):
想入亚拓450电直,想问最省钱的全套配置应是怎样的?

网友:
最省钱以后也许会更费
给你配一下最省钱亚拓配置
亚拓450XL+200元的电机电调套装+GY400陀螺+辉胜9克X4+80多的1000MAH的3S锂电池+6EXHP遥控
这个配置应该是可以飞的最低配置了

网友:
控可以换成TDF 6C,更便宜。

网友:
请问2楼的“最省钱以后也许会更费”具体是?能不能?谢谢!

网友:
就是你以后飞不了几天,要不就炸,性能不好,你就会去升级,然后再去买新的,当然就更费拉

网友:
还是一次性到位好些,省钱,省心。

网友:
买得便宜用起来贵,买贵的用起来便宜.
这个道理不是很多人明白的.
只有我们一步步升级过来的人最清楚.
当然不是叫你买最贵的,但要买主流的.
通常便宜的不耐用,精度偏低.
举个例子,买个旱冰鞋,七八十的和300多的感觉相去甚远.
那个78十的用几次就坏了,或者让你吃尽苦头.
等你穿了300多的,你会感觉到用以前那个是受罪,不是享受.
当然太贵的我也不建议,因为以初学的经验你感觉不到有多大的性能提升.

网友:
看楼主的要求啊`````````要求越高  当然花费也越多.....而且后期费用也要考虑好哦

网友:
我虽然是新手,但买的是450 V2+401+9650+65MG+FF9 平常小炸,损失也不大。现在会对尾悬停了。感觉飞机配置好点对自己的练习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