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15楼贴图)

楼主(2008-02-27):
6的导轨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
6的导轨?????????????

网友:
光轴当然太细啦···比丝杆还细

网友A:
如果雕泡沫板,不细

网友:
雕豆腐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雕泡沫板,不细

那如果雕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雕铝呢?

这是前提,提问的前提条件清楚些就小得可怜了
140的长度应不小于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笑

有问题也没必要浇冷水吧

网友:
完全可以的,只是速度要慢,可以容忍增加10倍以上的时间就行的。其实我用6毫米光轴的机器雕过不锈钢的,刻过一个身份牌,滴水可以穿石的嘛,步进电机的好处就是不怕慢,呵呵。

网友:
主轴走到x轴中间的时候就垂下来了

网友:
我买了两个不锈钢的,直径14mm,后悔了,一是没有配套的直线轴承,二是光割断他就难死了

楼主:
14对我这种小机器太大了,我把光轴都改成10了,X轴光轴轴距加大,这样强度应该可以增加不少,
现在有效的加工尺寸是120*60*35,不知道老林的机器能加工多大尺寸?

网友:
300x270

楼主(2008-06-11):
终于搭起来了,贴张图先

网友:
好小的JJ~~~~~~~~~~~~

网友:
靓小雕,刻章罗,面板、标牌、线板

网友:
铝合金的机器看起来就是比钢的好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