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05A的问题,用过的看看!

楼主(2008-02-28):
我刚入手0905A
模拟器
,安装一切正常,但是进入FMS时,无论什么时候把油门杆拨到最小时,浆依然在转,好像加了油一样,大家的0905是这样吗?还是我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对?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应该和控无关,我是0404的控。
油门杆拨到最小时,浆依然在转,但是旋转速度变得慢了。我觉得应该系设置油门的问题。
我没管它,现在我是油门推到中间位置,再偏上多一点,才刚好起飞。
我也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B:
我也买了个0905A模拟器,怎么感觉比真机还难飞。。。
痛苦啊,有谁能带带我啊

网友C:
不会吧 我的0905A玩FMS ,G3 ,Aerofly都很正常啊

网友D:
油机有怠速

楼主:
那怎么没有电直的模型?

网友E:
我的以前也是摇杆最低油门最大,重新做系统以后就不了,
可是不能倒飞悬停了,郁闷,G3里不知道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