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EPP机,控要设置什么

楼主(2008-02-28):
打算搞6EXHP飞EPP飘机,不知道要在控里面设置什么?(除了舵机正反,舵角,微调以外)我知道直机是要很仔细的设置的,不知道固定翼油门曲线重要不?虚心求教

网友:
啥也不用,别反舵就行。

楼主:
呵呵,那好了,没有当初入电直的头大感觉了,谢谢楼上的,你的新机很亮,设备也量足啊,那么多HITEC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好了,没有当初入电直的头大感觉了,谢谢楼上的,你的新机很亮,设备也量足啊,那么多HITEC舵机

祝你飞固定翼愉快!

网友(2009-01-13):
不要用吧,EPP的动作并不太精确,所以适合新手练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