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00新机的十字盘是质量问题还是安装问题!

楼主(2008-02-28):
我新买得gl500,安装调试时一开始是发现中联有虚位,主悬翼抖动很厉害,朋友帮我搞好后调试的时候,飞机启动旋转的时候三个舵机会自己上下抖动,以为电路干扰问题,昨晚调试的时候,无意间发现问题出在这里,当大浆转到这个角度的时候,左右副翼打满舵十字盘也不会倾斜一下,就算倾斜也是一点点。用手摆哪个水平框就发现要用很大的力才能让它倾斜,再动自己原来的亚拓450就很小力气就可以摆动的。

当大浆旋转到跟机身同一直线这个角度时,打左右副翼就可以倾斜呢。

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啊!机子买了二十多天都不能飞,问题多多,郁闷啊!

网友:
应该都是这样的吧

楼主:
没人可以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检查球头、轴承、相位器的顺滑程度,你说的现象很有可能是相位器铜套和主轴之间有摩擦或者相位器和中联定位针有摩擦,因为你说之前中联有矿量,有可能固定好以后定位针不和主轴平行或者定位针不直。
顺便说一句,这个还是精度问题。

网友:
旋翼头装好以后先别接舵机,用手上下动斜盘,平衡杆,觉得无阻力以后在上舵机,否则很麻烦。

楼主:
恩,我中午回家的时候把向位器控制组件的48号的螺丝松了一下就可以了,飞得很稳定,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飞了一下哪个螺丝又会自动上死了,刚才又松了一下,不过接收机没有电了,等充了电再试一下。

网友A:
尽量不要松螺丝,安全方面来说有隐患,性能方面来说,松掉以后虽然顺滑了,但是代价是产生了虚位

楼主:
我松的是这个螺丝,不松根本没有可能倾斜那个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不要松螺丝,安全方面来说有隐患,性能方面来说,松掉以后虽然顺滑了,但是代价是产生了虚位

在家里测试一下,没有虚位,不过不知道会不会有安全隐患,看看明天试飞再加工一下怎样!终于基本安装调试好,前后搞了十多天,这个鸡鸡好事多磨,缺零件等了一段时间,郁闷死!

网友:
上点螺丝胶试一试,

从球头上取下歪脖扣,再点少许胶(点到歪脖扣螺孔里),上螺丝松紧适度能让歪脖扣转动顺畅就行了.待胶干后扣入球头.

网友:
哦,这个位置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