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盘怎么调?

楼主(2008-02-28):
我的LAMAV4老是后侧飞,我已经调了倾斜盘了。好象不是很好。在飞之后盘又斜了。能请教高手吗?请指点迷经。在下一定感激不尽。

网友A:
重心要调一下
电池往前移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说具体一点怎么调倾斜盘吗

网友C:
我的LAMA飞了段时间,觉得还算好飞
每次起飞的时候稍有些飞偏,基本用控的微调就可搞定

网友D:
把连接舵机那个杆,拉长或者缩短,他是象螺丝一样扭进去的或者出来的
明白没

楼主:
紧急求救SOS
我的LAMA V4 在起飞之前老抖。飞起之后就不抖了。请各位高手赐教。多谢了

网友E:
抖是因为直升机双桨了,,,自己调整一下吧,,,再就可能是平衡锤不平衡,,自己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