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哪个好呢?各位给个意见吧

楼主(2008-02-28):
 我是从来没飞过的新手,现在在翼龙和EPP好小子之间犹豫不定。哪个更好呢?准备上天地飞6A、新西达30A电调,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自己做微风更好

网友:
楼上的别误导新人,人家都不会飞就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而呢。翼龙和EPP好小子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微风更好

严重误导,不会飞,连什么是什么都不清楚,可能连电调、舵机怎么弄还不会,就自己做,怎么飞啊。

网友:
我也是从来没飞过就做了2架了。2架都是留空10多S就炸。。。
不知道怎么操控,看见飞机上天就手忙脚乱。。所以,他们的建议是对的,先飞成品练习机吧
不知道怎么贴图。。我做的飞机给老B哥看了,他居然夸我做得不错。。脸红了

网友:
建议先上模拟器

网友:
都没说错
因人而异 能做了先做 做不了先买 网络方便 问呗
我是没多少米 玩了几个月 做了近30架了 做的多 炸的多 学的就多了

网友B:
翼龙和好小子都可以.2者各有优缺点.只飞过翼龙噶,呵呵!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如果都是买散件的话,那么2者在组装上是一样的步骤.翼龙和好小子应该在耐摔程度上基本一样,组装难度上基本一样,飞行性能上基本一样.但我自己感觉,由于好小子在重量上比翼龙要轻,尺寸上比翼龙小点,在飞场的要求上比翼龙要小,很小的场地就可以起飞,而翼龙相对来说需要的起飞场地要比好小子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翼龙和好小子都可以.2者各有优缺点.只飞过翼龙噶,呵呵!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如果都是买散件的话,那么2者在组装上是一样的步骤.翼龙和好小子应该在耐摔程度上基本一样,组装难度上基本一样,飞行性能上基 ...

网友:
我个人建议,现在有那么多飞机可以选择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选择好小子.以前选择翼龙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比翼龙更好的选择了,呵呵!现在要我选择的话我一定选择好小子,不过好小子要比翼龙贵一点吧,我具体没有看过价钱.

在定下来选择什么型号的飞机后,你再问下动力的搭配吧!

网友:
上周我订的好小子160 / 架,翼龙价格不知道。

网友:
千万别飞威风,不好飞的,翼龙吧,我是一个人摸索练模拟器一个多月后直接上的翼龙,从没飞过一次成功的

网友:
刚才问了艾特,翼龙空机要3百多,三通的,这样看来EPP好小子既便宜又好飞,且耐炸。

网友C:
为什么不会飞先做飞机就是误导?
先做机再学飞,上天之前就能清清楚楚地知道飞机是怎么被控制的,再来就是飞的时候手能不能适应过来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会飞先做飞机就是误导?
先做机再学飞,上天之前就能清清楚楚地知道飞机是怎么被控制的,再来就是飞的时候手能不能适应过来的问题了。

如没人教,新手也不去学,光闷在家里,埋头苦做,估计连要用电调也不知道,遥控器上哪个是哪个也不清楚,还得有个好老师,否则做出的飞机能飞吗?不信你叫周围几家邻居们都各做一架飞机,没人教,能起飞吗?就算新手看了很多资料,你就能保证第一次做的飞机,就没有错误,能飞?一点小的错误,就会炸机,新手的积极性被打消掉,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启迪的翼龙空机才9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启迪的翼龙空机才95!!!!!!!!!

晕倒,生产商报的价格会高这么多?95元,厂商的成本还不够啊,设计、材料、人工,会不会有“李鬼”啊?

网友:
两款任选一,到郊区麦田里飞,特耐摔,现在正是时候,我就这样飞会的

网友G:
翼龙是我第一次飞的机机,也是我第一架买的机机,当时飞得离地面高度约6-8米高,离我20米远就莫明炸机啦,我捡起来看的时候,机上的晶体也不见啦。伤心(7百多元15秒内就搞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翼龙是我第一次飞的机机,也是我第一架买的机机,当时飞得离地面高度约6-8米高,离我20米远就莫明炸机啦,我捡起来看的时候,机上的晶体也不见啦。伤心(7百多元15秒内就搞定啦)

用是什么控?原配?

网友:
是了嘛,买艾特的原装机太贵了,买空机就可以了95一套,比好小子便宜.补充下,由于翼龙的重量比好小子大,尺寸比好小子大,正常的出勤抗风率要比好小子好一些!所以,选择什么机型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拿种更合适自己就选择那种就好了!
翼龙和好小子,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呵呵!自己分析下自己的情况,决定吧!祝早日爽飞!

楼主:
呵呵,才回来,看到大家这么热心的解答,感动啊
翼龙启迪带电机特价是198,EPP淘宝空机在128到160.
离我家步行3分钟就是学校的标准田径场.不过周围有6层的高楼和大树.
我个人比较喜欢EPP的外形,可是EPP淘宝上卖的比较少,没什么可以挑选的.我这里比较偏远,没有模型店,更没有老鸟了。只能靠自己。去年底买的LAMAV3第4个架次就被我飞丢了,汗一个.........
翼龙和EPP一样耐摔吗?感觉EPP材料好像耐摔些...
开始的时候和钟情敏定兄弟的飞机,后来有点畏难,才想改翼龙,以后还是想从敏定兄弟那里买啊,比较近一些。
再次感谢大家,请大家继续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倒,生产商报的价格会高这么多?95元,厂商的成本还不够啊,设计、材料、人工,会不会有“李鬼”啊?

广东这里生产商的人工费很低的,一个流水线工人,一个月算上加班及所有的,加在一起才1K多一点儿.

不像在上海,你随便上几天班,一个月就是 16K,还是税后的.

网友:
翼龙我有,电池前没有效保护区,新手等着收撞成一团的锂电尸体吧。
好小子我没有,但前面有很厚的EPP,可以保护机身上最贵的锂电。
推荐EPP好小子。

网友(2008-07-22):
翼龙不是EPP的,好小子套机配置还不错,将来飞会了,改别的机机配件都用得上,又是EPP的,比翼龙的耐摔,强烈推荐好小子的。

网友:
其实飞哪儿飞机都是一样的
翼龙可以改个运动机翼
以后做些简单的特技动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也不要换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