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飞翼,推荐什么电机?

楼主(2008-02-28):
大家好,我一菜鸟,刚飞好了模拟器,想用飞翼,推荐什么电机?需要配什么接收和电调,螺浆用什么好?

网友A:
当然是翱翔18g小无刷配5030或者5043桨了,价格45元上下,电调用10A小电调即可,60元以下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翱翔18g小无刷配5030或者5043桨了,价格45元上下,电调用10A小电调即可,60元以下可以搞定。

请告之哪儿有卖?我要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