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思凯的0851充电器有故障,能修理吗?

楼主(2008-02-28):
ESKY EK2-0851
充电器
现在的故障表现是插上电源红灯亮,但是如果插上
电池
,红灯和绿灯一起闪,按说明书上写的应该是电池有毛病,但是我换了3个电池(都是新的,而且在另外的一个0851上充电正常)都是一样的状态2个灯一起闪不充电,大家帮忙分析下有可能是什么地方的故障,我现在已经把充电器打开,但是没有电路图无从下手啊,有和我出过一样故障的吗,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估计烧场管了

楼主:
今天我把充电器打开,把有虚焊可能的接点都重新焊了一下,这个充电器可以正常充电了,充电的时候绿灯闪,可是冲了2个小时绿灯还在闪,我怕冲坏了,就把电源拔下来了,而且在充电的过程中,充电器不是很热,你们的充电器充电的时候热吗,还有就是,你们冲一个7.4伏的锂电要多久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下,电池冲上电了,补充下我的是红色电路板那种新的平衡充,我用过那个老款的,那个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很热,不知道这个不怎么热是否正常

网友B:
是要很长时间

楼主:
很久有多久,我冲一个7.4V 800毫安的,要冲2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