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GAUI 200 的抗摔性

楼主(2008-02-28):
在台湾遥控飞行技术杂志上看到名为测试 旋风 150EP (查GAUI 网站没有这个型号,估计就是现在的 200),的文章,对其极感兴趣,主要还是看到评论员说这个小东东性能不差,并且最让我为之想法的是有极高的抗摔性,也就是说,"该机小摔无事,大摔也只是螺丝松动,扫齿的机会都没有",以上是文章中表达的大体意思.想在这里发贴询问一下先有该机的模友,请价绍下该机的抗摔性到底如何.

网友A:
HOHO建议你进入一个qq群那里虽然大多数玩EP100但有些人已经升级了200,您去咨询下哦!群号:49789262

网友:
我也准备上哦

网友:
我已经上了一半。。。

网友B:
就是大槳、主軸和旋頭上的球頭易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大槳、主軸和旋頭上的球頭易壞。

原廠配的是SP槳,強化主軸,全金屬旋翼頭,所以這三項都非易損件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廠配的是SP槳,強化主軸,全金屬旋翼頭,所以這三項都非易損件
:loveliness:

更慘,旋頭上的球頭扣更快掛了!

楼主:
楼上,那这机机摔后,哪里易损呢?(机头罩可以不计,其它哪里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那这机机摔后,哪里易损呢?(机头罩可以不计,其它哪里易坏?)

我炸的好狠也就是大槳、主軸和旋頭上的球頭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HO建议你进入一个qq群那里虽然大多数玩EP100但有些人已经升级了200,您去咨询下哦!群号:49789262

哥们,这个QQ加不上呀.谁知道哪还有玩GAUI的群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这个QQ加不上呀.谁知道哪还有玩GAUI的群呀?

 加不上?

不会呀!

网友:
估计加的是QQ...不搜QQ群...那是个QQ群的号...

楼主:
唉,加这个群了,可是玩GAUI 200的模友太少了,没人回答俺的问题,郁闷.....

网友:
好象玩GAUI的是不多,在TAOBAO上搜,只有几条记录,别的机器都是大把大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唉,加这个群了,可是玩GAUI 200的模友太少了,没人回答俺的问题,郁闷.....

什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麽问题?

3d状态下摔机,损坏程度如何? 因我看到台湾杂志上介绍这个机机时,说是很难摔坏,不知是真是假,难道,摔机会大齿盘也不会扫齿吗?

网友:
大桨主轴就不说,球头扣好差的说!

网友:
我小炸过几次,通常大浆夹螺丝是肯定会弯的,但这个很便宜,而且是通用螺丝,五金店里都可以买到。大浆并不容易坏,我炸了三次大浆都没事(而我的亚拓450几乎每炸大浆必坏),一头连接平衡翼的两个8字形拉环坏过一个,用国产火狐上的代替了一样用,EP200有个好处,就是塑料件基本都与国产火狐的通用,很便宜。尾管很轻微的弯过一次,不想自己纠正了,十几块钱换了新的,其实它就是一根很普通的空心管,只要直径合适,代用材料应该很多。别的倒没坏过,不过这机有个问题,就是螺丝容易松,我好几次飞后检查发现有螺丝松,有一次尾翼在飞行中差点掉了下来,同样是全金融的亚拓450就没发现有这个问题,建议用螺丝胶加加固。

楼主:
楼上,兄弟,可否给个电话,想咨询您几个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