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JM250或者cm615相关数据 与我自制的数据比较

楼主(2008-02-28):
床身上导轨长度,床身上导轨断面尺寸(如三角形导轨中三角形的端面尺寸等)
尾座底部尺寸,套筒缩回和伸出时的长度
溜板在导轨上的投影尺寸,
床头箱与床身导轨结合部分尺寸.
请有JCM250或者cm615的同学帮我测一下啊呀!小生在此先谢过鸟~~!

网友:
JCM250恐怕没有人有啦

楼主:
那就换成cm615的也可以,谁帮我测测呀!

网友:
只能告诉你,CM615是小床导轨最粗,距离最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搜索以后看到了你以前的帖,
现在还差
溜板在导轨上的投影尺寸,
床头箱与床身导轨结合部分尺寸.
这两个数据没有了,或者cjm250的也可以.

楼主:
另外
cjm250的遛板与床身导轨结合是单三角形导轨还是双三角形导轨,如果是单三角形型导轨,那么是配合的哪一根?

网友:
你想了解这些的目的.这些没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cjm250的遛板与床身导轨结合是单三角形导轨还是双三角形导轨,如果是单三角形型导轨,那么是配合的哪一根?

可以看各位老大以前发的照片,只有CM615是配合双三角.

楼主:
哦,是啊,我主要是想知道那个三角形的高是多少,是直角三角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啊,我主要是想知道那个三角形的高是多少,是直角三角形吗?

你想了解这些的目的.这些没有啥意思.

网友:
掌声哗哗哗哗......热心人拿图来了

四毛做车床

楼主:
感谢SCTV,5iTV,CCTV.感谢众亲友的帮助与支持。收藏加打印随身携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了,但是作为参照比较太有用了。

楼主:
我的床身尺寸也出来了,可惜上不来图!!!

网友:
点新贴哪进去有‘上图’然后把地止粘贴就行了!不行加我QQ30902196!我可以帮你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里面也应该有上图的地方呀?可惜我找不到,点了插入图片是让我输HTTP地址,是不是要先上床到51.然后在插入.
上传都写成上床了,毒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