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04、雷鸟、丘比特的旋翼头配件通用吗?

楼主(2008-02-28):
请问004、雷鸟、丘比特的旋翼头配件通用吗?
可否把这三种飞机的配件混合组成一架飞机。把三架飞机的优点结合到一架上呢?

网友:
 没啥必要吧?人家都说雷鸟耐摔,004也很不错的!

网友:
还是有点区别的,虽然不大(雷鸟的旋翼头差别大点),但是有些小修改。
而且各厂加工精度不一样,配合起来多少都要改,建议动手能力不行的不要试了。

网友A:
有道理!
ESKY004的主轴很软,打算换华科尔4#的主轴,一比较,发现还得买华的大齿轮、旋翼头——
貌似一样,其实一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道理!
ESKY004的主轴很软,打算换华科尔4#的主轴,一比较,发现还得买华的大齿轮、旋翼头——
貌似一样,其实一同。

哈哈,打错了,应为:
貌似一样,其实不同。

楼主:
有没有这几种飞机都有的大大呢?快出来说说有没改的可能。

网友:
我有雷鸟和ESKY004,没有一个配件是通用的。
不过,可以拼凑一下:雷鸟的机架,华科尔4#的主轴、翼头、大齿盘,ESKY的电子设备。

网友:
这几架飞机我都曾经拥有过,大多数配件都不通用,不过也有个例:
1、雷鸟和E004的主桨可以通用,但是丘比特的主桨完全不同;
2、雷鸟和E004的主电机都是10T齿轮,可以通用,丘比特是9T齿轮,如果要代换,必须换齿轮;
3、E004和丘比特的尾电机都是N30的,可以通用,雷鸟的尾电机是4200的,外观和另外两种飞机不同,如果要代用需对机身进行改造;
4、丘比特和E004的电池可以通用,都是8。4V镍电,但是雷鸟是9。6V,稍重一点;
5、丘比特和E004的脚架可以通用,雷鸟的不能通用;
6、其他配件几乎都不通用。

网友:
补充一下,丘比特的主轴是最坚硬的,我的小丘碰了N次,悬翼头碰坏过了N个,桨也碰断过,但是主轴都没弯过,看来这东西是真家伙。雷鸟的主轴相比就软了许多,一碰就弯,E004没有摔过机,不知道主轴坚硬度怎么样。

网友B:
004和丘比特的悬翼头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4和丘比特的悬翼头不通用

004的稍微改下可以用的,切掉点东西。

网友:
直接买丘可以了。。。

不改直接飞的话 他最稳定  抗风也是,但只有上海那边有买 要买要油构

雷和004市面多点, 2者 则选雷吧  不过有点难飞,摔是比004耐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