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不断地前后急促摆动是何因?

楼主(2008-02-28):
机机不断地前后急促摆动(尾巴上下振动)是何因?今天与香港老陈在二沙岛放飞,他的亚托又是换浆,又是换横轴,就是无法排除.不知那出问题?请各位帮忙想一下.

网友A:
也就是点头?转速不够吧?

楼主:
原帖由
火星先生
于 2008-2-28 19:21 发表
也就是点头?转速不够吧?
这机一直都是正常的,今天才是这样子.

网友B:
一是换横轴垫圈,还有就是检查为桨动平衡.

网友C:
检查横轴,呵呵如果不是很紧就换垫圈!故障就会排除哦!

网友D:
我用20C的 电池出现点头现象,其他的电池正常,不解?

楼主:
把横轴重装一次,把皮带调紧,故障没啦!

网友E:
很有可能是横轴胶圈不行了,换4个试试。

网友F:
大桨夹和横轴螺丝上的太紧了,或者大桨夹里面的轴承有问题了,都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