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充电器选哪个?

楼主(2008-02-28):
关键是看充电的精度。谢谢各位了。。就是这两个

网友A:
橙色的好

网友B:
精度如何要用过测试后才知道

网友C:
作为新手,我选第一个。
第二个我在淘宝上看到了,只能充锂电池。
而我猜第一个充电器不光是只能充锂电池吧!用这个能给我的发射机的5号电池充电,也能给我的锂电池充电。
MS这两个也没法比,一个是专一的,一个是兼容的。

网友D:
第一个肯定比第二个贵得多,价钱不同,没法比!
如果只充锂电,第二个就可以了,要买新版的。

网友A:
这两个价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