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995抖动探讨

楼主(2008-02-29):
MG995抖动探讨
大家对于MG995的评价很低,主要在抖动,我分析了一下它的电路,我手中的都是数字的,输出频率大约在600HZ,使用了MCU,MOS管,从材料上并没有太烂,主要的问题在于软件上(包括电路和程式),许多人老是说我们的软件是一流的,我想从1980至今可以数一数的国产软件不多于5个,扯远了,它的BUG有如下几点:第一是输入电路没有保护,MCU工作电压为3V3可控制电压为4V到8V这个MCU损伤较大;第二就是数字模拟电源不分,这样电源上的噪声会影响到AD采样,AD采样不准,软件不求平均值,自然会打抖动,只要加一个TL431产生2V5的基准,给参考和电位器,把软件修下一,抖动可以解决;第三是电流过大,这个问题主要是电机不好,软件上没有软启动,这样瞬间电流很大,我用了4AH的电瓶也只能最多同时驱动4个舵机,如果用5号电池只能一个一个来,第四就是MCU可能用的不太好,有点噪声就乱,还常顶死,虽说是金属轮,可外壳会顶坏,如果能结构上有个保护就好,想起小日本的录像机,里面的结构真是周到,我们最少差三十年;最后,能买到这样的电机还是不错的,我们可以在千圆内作一个六脚虫,虽然只能相当国外初期水平,至少我们见过了;希望国产舵机能有更好的结构和性能,和更多可选的型号。

楼主:
舵机和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引用的可是我发的照片哦!说实话,这个舵机在这样的价位下还是比较能玩玩的。虽然缺点不少但还是能有个样子出来的。
这舵机吃电流实在厉害,单个舵机峰值电流能达到2A,要是复杂的动作,多个舵机一起工作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我用2S2P,单体2200MAH,20C的锂聚电池做的电池组也是一会儿就没电了。不过在有电的情况下,走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

网友:
舵机的控制板生计了,但机械结构有缺陷,还是没什么意思的

网友(2008-05-09):
感觉上995的参数设定把微分量设的比较小了。过一阵打算参照openservo重新做个控制板看看

网友(2009-01-06):
不管那多,顶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