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飞过雷鸟的朋友讲讲雷鸟的抗风能力吧

楼主(2008-02-29):
LAMA肯定是室内的东东了,前几天刚从商城购了一款雷鸟4,没飞过雷鸟所以想请教一下玩过雷鸟的朋友,雷鸟的抗风能力怎么样,能不能在室外玩,如果可以在室外多大的风不受影响.

网友A:
可以的室外微风的情况下玩,这机的抗风性能稍好于LAMA,但是风稍大点也不能飞的。抗风力差的主要原因是主桨的原因,原配桨的翼形攻角过大,导致桨的转速慢,效率不高。如果想提升抗风能力,可改用木桨。

网友:
我的经验是换旋翼头,换了后会感觉很好飞,电池动力也可以适当增加点(适当就行了,小心别烧了机器就行,飞一会就停一下检查),这个机子可玩的地方比较多,对动手能力是个考验,慢慢试着DIY

网友B:
雷鸟在室外微风情况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