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思凯LAMAV4的电池请教?

楼主(2008-02-29):
请各路高手传授LAMA V4
电池
的充电与放电的注意事项?充电充多长时间?电池飞到什么时候该充电?
请各位大侠赐教。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没有平衡充吗?
你没有平衡充吗?
我测试过一般飞行8分钟上下!具体还要看你怎么飞了哦

网友B:
充电用平衡冲就好,放电不要放得太干净了,放电截止电压我一般不低于7.4V.另外,LAMA的电机也不允许连续飞太长时间,那样电机退磁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