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嗡嗡叫,反应迟钝怎么解决??

楼主(2008-02-29):
新买的3个辉盛9G,有一个反应有点迟钝,有一个嗡嗡叫,能不能自己修一下呢?怎么弄?请各位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A:
嗡嗡叫可能是,齿轮间隙紧了,回中不到位

网友:
新买的2个出问题。。。。乱叫同意以上,同时也有可能电位器有问题,观察是否是在某一边卡死
迟钝恐怕是里面问题了。。。暂时不清楚解决方法,留给楼下高手解决。

楼主:
能不能放点油进去润滑呢?

楼主:
没有卡死的情况

楼主:
已经买了一个星期,在淘宝上买的,钱也付了,退货肯定不行了。估计换的可能性也不大

网友B:
我的也是一个坏的,我拆开了,看了一下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郁闷又买了两个幸好都是好的。

楼主:
已经坏了,昨天两个舵机的舵机臂突然很变态的乱转,转幅几乎达到180度。拆开来弄了一下,不会乱转了,但是舵机臂的转幅比正常的小,速度也比正常的慢。看来要买新的了。

网友C:
反应钝,主要原因是齿轮的毛刺太多,是由于材料不纯所导致的,辉盛的舵机品质不如以前了

网友D:
很可能是你的电压低了
拆开 你在乱捣鼓一下 就彻底完蛋了

楼主:
应该不是电压的问题,三个舵机一个正常,两个不正常,如果是电压的原因应该是三个都不正常才对,而且我有电量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