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我的第三架飞机终于做完了(支持奥运的)

楼主(2008-02-29):
我的第三架飞机终于做完了(支持奥运的),翼展900,机长1100。

网友A:
哈哈 起落架够夸张的

网友B:
这个还做下拉?
副翼舵角位置很怪异
越看越悬

网友C:
这个,这个我也正要做.不过楼主能不能用点不带字的胶带啊?背面那个胶带实在.....
我做850的

网友D:
别的都不顶,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E:
提些建议:
1。舵脚位置装得太离谱了
2。前起落架跨度太大,但是高度低,降落时容易打浆, 角度收一点高一点,而且长度就可以减少一些减重
3。这个飞机翼面积较大,竹签加强怀疑强度不够,高速空翻时小心折翼
再接再厉,祝你飞行成功

楼主:
接收同志们的意见。

网友F:
呵呵,想问问LZ那个扰流版可不可以做个装在KT330上呢?

网友G:
不错,不错。做工非常漂亮
请问楼主,你的飞机做完后,多少克啊?不含电池

网友H:
今年的奥运机机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