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一声

楼主(2008-02-29):
450倒飞悬停的稳定性比正飞好还是差?想练倒飞了。

网友:
没练倒飞,请楼下的高手解释。

网友:
倒飞正飞idel情况下转速一样,只有螺距变化,稳定性当然是一样的,但你是初学的话,肯定不稳,因为手不稳,再加上紧张

网友:
多练模拟器

网友A:
倒飞是浆托机,重心在上,正飞是浆拉机,重心在下,想一下就知哪个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倒飞是浆托机,重心在上,正飞是浆拉机,重心在下,想一下就知哪个稳了。

帅哥,直升机重心是前后的吧,要不你为什么起飞前要调整电池的前后适应机机重心,iq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帅哥,直升机重心是前后的吧,要不你为什么起飞前要调整电池的前后适应机机重心,iq题哦

兄弟理解错了,人家说的意思是,用手提着一桶水稳当,还是托着一桶水稳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