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鸟摔一次要多少药费?

楼主(2008-02-29):
都来投票下,.................统计下
单选投票
, 共有 21 人参与投票
1. 0~20
80.95%
(17)
2. 20~50
4.76%
(1)
3. 50~100
0.00%
(0)
4. 扔了...
14.29%
(3)

网友:
通常是0,顶多万能胶粘下,几块钱

网友A:
昨天第一次飞,就小炸了一下,吓的我....仔细检查了,竟然一点没事!继续我的处女航......
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

网友B:
没有可选项目,应该是0—500不等。

网友C:
我的处女航就干掉了一边大浆,不过用502就粘好了,每次炸机都是断那个地方,呵呵。

网友D:
0-----1W不等········

网友E(2008-05-16):
如果射浆...把眼睛给打瞎了.....那炸一下就是百W

网友F(2008-08-10):
基本上是安上大桨继续飞
唯一一次比较惨的是垂直撞地打断平衡杆,飞了根拉杆,其他没事

网友G(2008-12-09):
雷鸟还是耐摔 一般摔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