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有ep200的电调设置说明?

楼主(2008-02-29):
说明书里没找到电调的设置方法,有那位高手知道的请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923122-電子變速器(12A)--規格:

工作電壓        5.5 V ~ 16.8 V(最大)
瞬間最大電流    18 A
連續電流        12A
內建BEC電壓及電流  "最大輸入電壓 12.6 V ,輸出 5 V /  2 A"
弱電保護        3.1V~2.9V / 單cell
溫度過載        120 ℃

网友:
#923122-電子變速器(12A)--設置說明:

產品特色介紹:

A.四種飛行模式:
    1.飛機模式。
  2.滑翔機模式。
  3.直昇機模式,有定速。(with governor)
    4.直昇機模式,無定速。(without governor)

B.2種電池保護程序:
     標準鋰離子電池/鎳氫電池 保護模式

C. 放電電壓保護 :
􀂋 標準鋰離子電池模式:
     單Cell 2.9V 啟動第一階段斷續收油保護程序(Soft cut)
          單Cell 2.6V 啟動第二階段直接斷電保護程序(Hard cut)直昇機模式無此選項
􀂋 鎳氫電池模式:
     5.0V直接斷油保護程序 (Cut Off)

啟動飛行模式:

  1.將無刷速控器連接到無刷馬達與主電池電源。

  2.聽到嗶-嗶-嗶(♪-♪-♪)三個上昇聲響,油門控制桿撥至全收油位置或最低點後速控器會發出嗶-嗶-嗶-嗶(♪-       ♪-♪-♪) 4聲單音之應答聲,代表完成油門校正動作。

進入設定模式 :

    1.開啟遙控發射器電源,將油門控制桿推至全速,並且將其保持不動狀態。將無刷速控器連接到主電池,
    聽到嗶-嗶-嗶-嗶-嗶-嗶(♪-♪-♪-♪-♪-♪) 6聲單音之後進入設定模式,
    接著請將油門控制桿撥至全收油位置或最低點。

  2. 油門控制桿撥至全收油位置或最低點後,速控器會發出嗶-嗶-嗶-嗶(♪-♪-♪-♪) 4聲單音之應答聲完成。

  3.速控器會進入模式1-1(♪-♪)之答詢程序,並且發出1長音與1短音表示為模式1-1(♪-♪)答詢中。
    若使用者欲設定模式1-1為工作模式,請於此時將油門往加速方向全開即可,
    速控器接獲指令後會發出嗶-嗶-嗶-嗶(♪-♪-♪-♪) 4聲單音之應答音表示模式1-1設定完成。
    若使用者不欲設定模式1-1,只需靜待數秒後速控器進入模式1-2,
    1長音與2短音,(♪-♪♪)答詢程序即可。

  4.以下為操作模式之解釋:
       功能1: 電池保護模式:
          1-1 …標準鋰離子電池模式(出廠設定值) ♪-♪
     1-2 …鎳氫電池模式 ♪-♪♪
   功能2: 操作模式
     2-1 … 飛機模式(出廠設定) ♪♪-♪
     2-2 … 滑翔機模式 ♪♪-♪♪
     2-3 … 直昇機模式,有定速 (with governor) ♪♪-♪♪♪
     2-4 … 直昇機模式,無定速 (without governor) ♪♪-♪♪♪♪

5.於模式設定完成後,請關閉無刷速控器電源開關後再重新開啟電源開關即用。

楼主:
应该设成2-3 直昇機模式,有定速 (with governor) ♪♪-♪♪♪还是2-4 … 直昇機模式,無定速 (without governor)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情況請設定在非定速模式

定速模式使用在進階3D飛行時,對油門及螺距曲線要求較高的認知及設定功力,對所使用的電池性能要求也較高,請在需要時才使用這個模式

网友(2008-05-02):
一点不清楚!A ,B,C对应1- ,2-,3-?如果对应一下,再加3-  就顶顶顶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
    2-1 … 飛機模式(出廠設定) ♪♪-♪
...

不做任何设置能用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出厂设定好像是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厂设定好像是固定翼。

咱們買的好像是電直!

网友:
按说明进入设定可是麻烦来了,听不到电调的叫声这是怎么回事?没法子设了.

网友F:
叫聲是從電機發出來的吧!沒接電機沒有叫聲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叫聲是從電機發出來的吧!沒接電機沒有叫聲哦!

接着电机呢,就是不叫唤呀,还有没有别的高招呀,求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重新设置后,电直有缓启动了。谢谢3楼!

网友:
回复 网友H:

当然能用,没看到此贴前都是没设定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