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三叶FS61缸套有划痕,请高人指点(图)

楼主(2008-02-29):
此
发动机
到手后从没启动过,经过仔细研究,发现是活塞环开口造成的划痕,估计是在出厂的时候试车造成的,用手指触摸缸套能感觉到划痕,不知道此状况影响使用不?

网友A:
经过磨损后可能会消除,但毕竟不是好事,能退就退吧。正常情况下活塞环接口是不应该会划伤钢套的。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材质太软,活塞环接口应该被打磨过!

网友B:
能退就退吧。

网友C:
三叶的技术不错,就是用材太差,偷工减料。
先是轴承,然后是四冲程的风门挺杆,现在又是缸套。

网友D:
这个样子还能退吗?

网友E:
估计是不会退了,磨磨车用吧.问题不大

网友C:
如果退不了,就看看有没有单卖缸套。

网友F:
买配件吧免得把活塞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