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2008-02-29):
购买亚托500多日,说实话飞机不错,性能很好,电池也相对容易选,如果用20c以上的电池,飞机会很暴力。
可问题也相对来了,一直都在老老实实的飞,原因只有一个,配件没有 。
最近看看上海惠裕和北京老王这里配件已经基本上都到了。二话不说先买来主轴和横轴、尾管。 升级配件一律不要,省钱!!!
买来买去,发现大桨还是没着落。以前飞喜路宝500的时候用的芬记430,价格也很公道220块,亚托500当然也能用。去咨询商家有货没有!
答曰:所有的430桨都被一个大客户包了,以后市场上也不会有这个桨了。我日,既然芬记没有货,那只能搞亚托的原厂货了,可无意中发现了亚托的新桨居然是芬记的。
问商家价格,打折398元  狂晕中,以前网上买才220元。说道这里大家都明白芬记430桨为什么没有货了吧,大客户是谁!!!呵呵,这个大客户够黑啊。
398元的大桨+配件=???呵呵,可爱的亚托500摔一下基本上和油直差不多了!想说爱你不容易哦!

网友:
飞越好像也有430的桨卖。

网友:
坚决等待配件成熟,再考虑500

网友:
晕啊,才刚买了3副亚拓430碳浆给500用,原来曾经卖过这个价格

网友:
是啊,配件不足,飞机难普及

网友:
同感,我作为论坛上第一个炸500的玩家深有体会,小炸一次等了半个月才买到配件,而且费用也不低(300不到些),舵机HITEC 5245的外壳坏了到现在都没能买到,完全没有玩450时肆无忌惮的心情了。之前除了刚玩直机的时候在模拟器上练过2小时的对尾悬停,后来的动作都是直接用真机来,反正炸了也不心疼,所以进步很快,30个起落就可以飞小航线,现在转飞500,每次都小心翼翼,真有些后悔把450卖掉了

网友:
我的到现在还是残废

网友:
自从买了亚托产品,就发现人民币贬值得很厉害了~

~现在已经到了视钱财如粪土得地步了!

网友:
什么时候500的摔机成本能和450的一样呢!

网友:
好在我这边500配件还不算太少,不要想那么多啦,心定点手就定点,放胆飞反而不会炸,炸了再说 另外5245mg的齿轮也买了一堆,舵机也不怕炸了

网友:
不容易哦

网友:
亚拓这一招笨到家了,本来亚拓的优势就是飞机精度高,炸机成本低,而且有很多非关键部位的副厂零件可以选用。这样以来,优势就先少了一个,而且这种行为也伤了大家的心,明摆着就是把我们的购机欲望给打消了。而且据说现在450SE也涨价了。亚拓,现在想说爱你真的不容易了。

网友:
前期投入算下来和雷虎V2.5差不多了...犹豫...

楼主:
一个这么大的厂家,却来买断产品,为了就是赚魔友的钱,鄙视!

网友:
店大欺人....

网友A:
LZ 知足吧,要是你买了 Guai的550你就更后悔了.

国外现在对Guai 550的评价比亚托450SE V2还低一个数量级, Guai 550现在最令人诟病的就是电池架的设计,这个设计看似方便了使用2个3S电池,但是造成的问题比它带来的这点好处还要多. 倒是暂时还没看到和亚托500比较的文章.

本来我对Guai 550也很有兴趣, 源于前些日子看到Guai专区的贴, 但是看了看杂志和网友的评测(主要是国外的), 放弃了. 另外去它的网站一看,连配件价格都没有,配件参数也没有,不敢买了. (我的亚托原厂配件都是从台湾直接买,所以也考虑过如果能从Guai网站直接买配件,就来个Guai玩玩)

网友:
楼上怎么说gaui550去了

莫非lz是550的托,故意来砸亚托场的?呵呵,大家在讨论亚托垄断430funkey桨的事呢。
个人认为,模友的眼镜雪亮地,多行不义必自毙,做飞机的也好,买桨的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知足吧,要是你买了 Guai的550你就更后悔了.

国外现在对Guai 550的评价比亚托450SE V2还低一个数量级, Guai 550现在最令人诟病的就是电池架的设计,这个设计看似方便了使用2个3S电池,但是造成的问题比它带来 ...

国外哪篇文章说GUAI550比亚托450SEV2还差了?这2架飞机级别不一样,根本不能同比,GUAI550要比只能和亚托500比,GUAI550我飞过,亚托500没飞过,暂时没法说,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GUAI飞机的飞行感觉和亚托的不一样,我是飞亚托入行的,所以相比下更喜欢亚托的手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答曰:所有的430桨都被一个大客户包了,以后市场上也不会有这个桨了。我日,既然芬记没有货,那只能搞亚托的原厂货了,可无意中发现了亚托的新桨居然是芬记的。:em09 ...

这也太欺负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在飞550,配件很好找啊,最多一星期到货(连发货时间及快递时间),你看到的是哪篇文章?介绍来看一下。电池架的设计具体问题在哪里?我用的很好啊?既然说了,就详细说出来听听,让我也长长知识呗。

网友:
回 tomye 和 lijunmail, 请参阅 RC Heli Magazine 今年2月号,也就是总第20期, 就是封面上是个450V2的这期, 里面有两个评测文章, 一个是450V2 的, 一个是Guai550的, 分别评测了悬停性能, 前向飞行, 螺距响应, 十字盘响应, 锁尾响应 和 飞行后检查, 还有综合评分, 每一个评测单元都有分数说明, 最后还总结和装机过程中的问题和设计问题, 文章太长我也没法转, 如果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看.

没有别的意思, 本来也是很有兴趣对Guai550, 所以多关注了一下评测, 另外我买飞机都是先看配件的, 我现在亚托只有两架SE(还有一台450S已经卖掉了),配件却有很多,大多是从台湾直接买过来的, 副厂件是用飞越的, 所以也去关注了一下Guai550在官网上的配件,看过之后很失望,这都是个人观点.

至于电池架, 原文意思大致是这样, 我简单翻译一下:

Guai的动力配置有三个选择, 入门选择850KV Motor,大概550W, 中级选择1100KV,大概1000瓦, High Power选择也是1100KV但是可以Handle 1500瓦,如果你用1000瓦的配置加14T齿轮, 你还可以用用2块3S电池,如果你想用到1500瓦,你就要用更大容量电池来达成足够的动力和飞行时间,这样的话比较大的电池就比较难fit 电池架和机头罩。 这个分开两个3S电池的电池架的设计限制了对很多好电池的选择。单块6S电池是没办法装上的, 而且对于Guai的设计来讲, 大容量电池也造成了头重。

如果你一定要用6S电池,只能考虑升级到炭机身。

测试中用了两块Protec 2100Mah 3S 20C,只飞了3分钟电池温度就达到140F,如果用大一点容量的FlightPower Evo 2500Mah 20C会好一点,但是价格自然更高。不过FlightPower Evo 2500Mah 20C fit the frame very well.

另外还提到组装的时候要注意单向轴承的问题,哪一段太长,我就不敲了。

在螺距响应, 十字盘响应评测中, Guai得分分别是4.5 和4,450SEV2得分分别是5和4.5, 飞行后检查,Guai得分是3,450SEV2得分是5。

好了,为了避免口水,我只摘录一点,不做评论,有兴趣的就看看,没兴趣的请飘过, 打字好累。

另外文章中说道Guai 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级550,因为电池成本低,但是我个人是把450做入门级, 如果我要买500级,不会太考虑电池成本的。另外我个人觉得如果Guai全面升级,加上炭机身来Fit 6S电池的话,相比其他机种它就没什么设计和成本 优势了。综合考虑, 个人观点认为现在500级设计比较好的分别是
1. Hirobo Lapton EX, 2. 雷虎550, 3. Align 500.

网友:
飓风550应该和亚托600比吧

飓风550怎么和450v2干起来了,就像用一辆大卡车和夏利比谁快一样。在现有电池技术条件下,这种比较是完全不公平的。如果亚托600cf电版也参加测评,估计惨不忍睹。
买断大桨挣黑心钱的厂家不是什么好鸟,飓风卖得这么贵也不好,不知道香港卖的飓风550会不会有比较大幅度优惠,如果3k可以买到550se版本,就过去买个玩玩。

网友C:
記得去年,hirobo的500直機出來時,許多大廠相爭做425~430的主槳,沒多久國內也有幾家電直大廠陸續推出500直機!

亞拓推出500的時間比hirobo晚近一年的時間,與某些廠晚近半年,500的槳市場應該充斥著!

今天看到有人說有人包了某大廠的槳,不論消息是否正確,至少之前有賣貨的店家都該都還有各式各樣500槳的庫存才是。

怎麼可能亞拓才推出二個月左右的500,立即造成市場缺貨呢?

那是不是先買或預備要買亞拓500的人把槳給包了?

网友:
刚刚淘汰了SE,就是因为炸机成本高,才放弃了500,无奈中选择了V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去年,hirobo的500直機出來時,許多大廠相爭做425~430的主槳,沒多久國內也有幾家電直大廠陸續推出500直機!

亞拓推出500的時間比hirobo晚近一年的時間,與某些廠晚近半年,500的槳市場應該充斥著!

...

楼上说的没错。可大概忘记了,430的桨本来在大陆销售的就不错。
亚托500出来以前,有3中飞机能用,1、喜路宝500   2、gl500   3、sjm500
头一种飞机,大陆没几架,套装价格去年在7000多,想来也没几个大陆模友玩,不过我倒是搞了一架。
第2和3种飞机大陆拥有的量也少的可怜。有那个商家去备货430的桨呢。
而且fk一直在大陆基本上销售的都是600的桨,325的量也不少。别的肯怕没几个人用吧。
顺便说一句,有兴趣的去问问fk以前的经销商,看看商家怎么回答你!
就算我说错了,还是很奇怪,为什么220的桨会涨价到398呢!难道碳粉涨价了?

网友:
用我们大陆生产的桨,剥削我们,USD$65.99 ?

网友:
有什么奇怪,又不是中国产就一定便宜,代工而已,说到底就是外国人给订单和图纸(和/或原料),中国出个劳动力,剪刀差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
不是吧?500的桨要 398元?本来我是拿500当练习机的,现在不敢耍了,摔一下和600CF差不多了,摔机成本最高的就是大桨了。

我还是拿600CF作练习机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相比之下600CF的摔机概率比小飞机要低很多呢,而且600级的飞机不像小飞机的转速那么高,加之摔机前一般都有一定的补救处理时间,很少重摔,一般的小摔大桨不会损坏的。(我个人600CF和600N飞了包括以前的雷虎50,总共只摔坏过一付大桨),相比之下大飞机的摔机维护成本其实比小飞机要小很多。

至于500就感觉好的时候再拿出来奢侈一下吧。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没错。可大概忘记了,430的桨本来在大陆销售的就不错。
亚托500出来以前,有3中飞机能用,1、喜路宝500   2、gl500   3、sjm500
头一种飞机,大陆没几架,套装价格去年在7000多,想来也没几个大陆模 ...

去年六月上海展和十月的北京展,國內有很多代工或自有品牌的工廠生產425或430的槳

我記得喜路宝的槳好像也是fun key採oem的方式生產的,亞拓的500也是能用的!

難道這些生產廠商都沒生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六月上海展和十月的北京展,國內有很多代工或自有品牌的工廠生產425或430的槳

我記得喜路宝的槳好像也是fun key採oem的方式生產的,亞拓的500也是能用的!

難道這些生產廠商都沒生產了?

北京的展会我是去了的,确实有425的桨,展会的最后一天还去扫货了的,不过很可惜,展会上的厂家几乎都不往国内放货,我记得去问毫克和另一个记不清商家,毫克当时的回答是:桨不买,有问题联系高安公司。另一个公司是当场的桨卖,但以后不会再国内销售。
喜路宝原厂的玻纤桨是很好,不过很惨,比亚托的还贵,500左右吧。
国内用看过一些便宜的425的桨,很遗憾,质量实在不好意思说了,感觉还是小命重要啊!不敢乱用。

网友:
只看见一片片乌鸦一片片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