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庆祝可以发贴了,附自己做的JJ

楼主(2008-02-29):
首先感谢5imx、CCTV、MTV、爹嘀、妈咪
学到了不少东西
我做的第二架飞机

还过得去吧没图纸痛苦啊,用钢尺在显示屏上面量了然后根据比例放大了自己画的。(有一次钢尺在显示屏上撞了一下,屏幕上闪出一个波纹,吓死偶了,T60P这款屏幕上万啊。。。还好没事)

以前从来没飞过,连模拟器都没碰过(买了个模拟器,还在路上)
试飞的时候手忙脚乱,起飞后一打副翼,飞机就翻滚着直接冲向了地面。。头炸裂了。
后来才知道我做的这种JJ名曰:3D,灵敏度不是我能掌握的哎
下面我的电机固定方法:夹了个塑料膨胀螺钉,加上2层KT板在前面,把三合板固定在膨胀螺钉上,电机座再固定在三合板上。强度非常高。炸机的时候,三合板直接拉成2截了,膨胀螺钉居然丝毫没动。

背后是第一架,由于组装之前没把舵机位置确定,导致机身上挖了N个孔,还没上过任何设备就被我扔墙角了
终于可以发贴了,希望以后大家多多赐教。这厢有礼鸟!!!

网友:
么没人顶呢?为菜鸟早日变老鸟支持一个.

网友:
飞虎3D机。这个新手不炸才怪呢。

楼主:
谢谢2位支持,我一定不辱使命,早日成为老鸟!!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用什么控?要是6exap可以把副翼的舵量调一下,40%左右就可以,不会那么灵敏

楼主:
我用的6EX 2.4G
说明书看不懂,英语4级考了20多分。。
到目前为止,我只知道2个杆是干什么的,其他的一切按钮(除了电源开关)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楼主:
请问5楼的GG,你有中文的说明书吗?

网友:
新手就上2.4G,

有米之人!

难怪要感谢你爹递和妈眯了!

另外"中文说明书"你只要在论坛里面使用"搜索"功能就可以找到!OK!

网友:
我用的6EX 2.4G

有抽烟的不良习惯么?

网友:
这机能否上天,是否首炸暴头.已经不是RP问题了.

而且直接与不良习惯有关了.

网友:
我今天也炸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补丁,抽烟跟飞机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吗?说实话,我抽烟,而且属于烟鬼一类的

楼主:
打错了,是布丁,不是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5楼的GG,你有中文的说明书吗?

遥控器专栏就有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