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5的配件购置计划

楼主(2008-02-29):
现在可以在10 平米的地方飞完一块电了,准备进阶练习,买配件了
现在已经购入20片桨和金属件,发现金属件只能摆起看.

买机器的时候多买了块电池,现在觉得电池不够用,来不及充.
想购入:
1\可同时充5s以上的充电器
3\第3块电池
4\车载100w逆变,出去玩用
5\控改锂电,用上原来闲置的3块103450电
6\2个AKE3s电量显示器,据说这个2s也可用,一个用在JJ上,一个用在控上或者备用。
7\纸盒太不方便了,想弄个别的,但是铝箱有些贵,不晓得到建材市场买个要好多钱

电直果然烧钱,这还是小LAMA,汗一个,不过怎么也比麻将输钱好吧

网友:
我的LAMA也的买点浆了,还应该买个电池,同时还的给电机弄个散热,LAMA的浆太脆弱了

网友:
其实LAMA这种东西浆断了,AB胶水斥候,在家玩也不会影响什么的啊。。。。

什么双浆啊,都是能够悬停的。。。。。。你练习到一定阶段就感觉到了,没那么复杂

网友:
我的这个不行,如果浆出口子了粘上,飞机走向右自旋,要是把浆都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
那种灰桨很好用

网友:
有铝箱确实方便不少

楼主:
我在网上定的副厂加强桨比原厂桨要厚些,结实些,但是桨页有些向上翘,正常么?

网友:
怎么会向上翘那,应该是直的啊,个体差异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