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远了看不清怎么办?

楼主(2008-03-01):
这几天开始练习航线,虽然在模拟器上已经练习得很熟练了,但上真机后飞远了发现根本看不清姿态,特别是像450这种小飞机。而且直升机不像固定翼,固定翼飞远了可以根据运动轨迹来判断姿态,而直升机因为可以在空中悬停,所以运动轨迹不能完全反映飞机的真实姿态,虽然到现在还没炸过,不过心里总是有点虚。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没有,怎样才能在450飞远时看清姿态。

网友A:
看直机 也是看规矩和感觉  光靠眼看姿态 是不行的  还没达到好的航线感觉

网友:
1、换600

2、别飞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直机 也是看规矩和感觉  光靠眼看姿态 是不行的  还没达到好的航线感觉

问题是有时候飞远的时候刚好在悬停状态,看轨迹就没用了。 还有后退飞行的时候看轨迹刚好跟前进时是相反的。

网友:
没办法,只能飞近一点,换600都没有用,只能暂时

网友:
试过一次炸机了

网友:
飞近一点

网友:
还是靠多练习远悬停

网友:
凭感觉  alan都是闭着眼飞的

网友B:
固定翼的名言:有速度就有安全,到直升机领域得改改:有高度才有安全

飞高点,然后给点动作,看姿态变化,来推断原先姿态,不行的话还有高度可以救救

但还是建议:
1. 别飞远
2. 用鲜艳的与背景反差大的颜色做头罩,如红、黄、蓝等
3. 脚架也分颜色,要记熟哪边应该是何种颜色,类似真飞机翼尖的航行灯

网友:
还是要练反应能力,飞行的姿态的判断,都不能通过大脑来反应,所以越远,越要飞高,动作和操控都由条件反射来决定.没有考虑的余地.大脑只能决定下面是做飞8字还是翻滚的动作.

网友:
先问自己为什么要飞远.

网友:
将头和尾分别粘上不同颜色的反光片.另外再挎上个望远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的名言:有速度就有安全,到直升机领域得改改:有高度才有安全

飞高点,然后给点动作,看姿态变化,来推断原先姿态,不行的话还有高度可以救救

但还是建议:
1. 别飞远
2. 用鲜艳的与背景反差大的 ...

 是应该这样。

网友:
我的做法:

1. 用白底黑舱的头罩.
2. 万一看不清了, 升高,并保持向前飞..

网友:
向飞远的450快速跑去,那就近了

网友:
我还没搞清楚,为何要非要飞得看不清姿态...如果一定要飞,那就只能凭感觉了..

网友:
可以试试的办法

俺一直是飞固定翼的,飞450时间不长,飞行手法和飞固定翼差不多,可能是KT3D飞多了吧

遇到你的问题,俺一把都是加油推升降,飞机向前行进再调整姿态,感觉上就比较向固定翼在调整姿态。

俺现在的水平比较差,但是只要飞机向前飞,咋整都行,如果对头一停下,立马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