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2008-03-01):
请问:1、013怎么设置倒飞?
2、怎么调螺距?
我是新新新手!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因为我还在练习悬停
倒飞,螺距还是航线过关了再说吧.

网友B:
新手机啊,这机的垃圾控调这机 ,太不好调,我帮朋友调,最后想吧遥控砸了,最后叫他换个6EX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