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中速熄火问题

楼主(2008-03-01):
发动机
雷虎36H
低速工作稳定,当油门摇杆由低速向中速移动过程中发动机熄火,熄火时油门摇杆基本都是处在油门曲线2点位置.
油路:发动机增压口+主油箱+副油箱+油滤+进油口
管路已经检查未发现漏气.油箱重锤没有检查,因为不知道拆开后会不会影响它的气密性?!
还会有什么问题??望指教!

楼主:
还补充一点:如果冲过油门曲第二点<冲点时有咳嗽声>,一箱油下来都不会熄火.

网友A:
雷虎的就不发表了 慢慢整吧 飞飞还是可以的

网友B:
调一下副油针试试

网友C:
贫油 开点主油针

网友D:
副油针关小1/4圈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