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速大桨旋转问题

楼主(2008-03-01):
雷虎V2.5, OS蓝头,coolpower 15%MV ,雷虎原厂排气管
机机买来也就飞了一桶油,怠速时,大桨会旋转,而且转速偏高。若调小油门,便会熄火。
热车后,怠速时,用手指轻轻一挡,大桨就可以停转。
不知道怎么调整?请假各位前辈了!

楼主:
还有,就是排气管和发动机接口位置漏油蛮厉害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
排气管不好的话,是否也影响怠速?

网友A:
1 排气管那里应该用铝片垫圈垫着就不漏了
2 就是你的怠速没调好 怠速油针与主油针反复配合调校
3 大桨怠速转有两个原因 一是怠速偏高 二是离合器甩块没有与离合器罩杯同心 三是离合器杯里的磨擦皮不平整或没粘好
排除这些个原因基本OK了

网友A:
补充点 启动轴的两个轴承座也要看看

楼主:
昨晚,我按照你说的去检查了一下,转动离合器罩杯,很顺畅,但是拆下离合器甩块看了下,磨损不均匀,借用一下其他人的照片,红色部分就是磨损的。不知道正常否?

网友B:
离合器都是磨损不均匀的。
多可能是离合器杯里的磨擦皮。

网友C:
怎么现在就磨损了呢??估计你太喜欢玩它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