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翼龙的原装50A电调,如何接线

楼主(2008-03-01):
       之前放着的这个电调,现在准备用起来了,但是以前把它的接线都剪掉了,现在又不知道怎么把线接上去了 。懂电路的兄弟烦劳告知一下。

楼主:
右边那一坨,不知哪个接电池,哪个接电机,哪个接接收机了。

网友:
我刚好买了个艾特的50A 有刷,
现在告诉你:图片看看!

楼主:
楼上的,多谢你咯!!

楼主:
谁现在可以告诉的,也请来告诉一下吧!

楼主:
谁来教教三~!

网友A:
看看左上角的 IN 了, 下面好像有个 正 号.

网友:
楼主现在在读博, 还是当医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左上角的 IN 了, 下面好像有个 正 号.

是啊,那个好像是接接收机的信号线,但是  IN  对应哪跟线呢,黑色还是白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那个好像是接接收机的信号线,但是  IN  对应哪跟线呢,黑色还是白色?

只要中间的线不错, 两边的线反了的话, 只是接收不工作, 不会烧设备.

楼主:
那右边那一坨呢?你有刷搞得时间比较长,你帮忙看看咯

网友:
跟我的有刷电调相差太大了, 不好判断啊.

右边那个小方块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哎,完全不懂电路阿。郁闷。偏偏又爱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