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处理:0404遥控在FMS中没有反应

楼主(2008-03-01):
刚在淘宝上买了一台ESKY E004,随机器有送USB加密狗模拟线和FMS模拟软件,安装好后安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映射和校准设置,就是在控制菜单下选择“模拟控制”,然后选择“映射、校准”,映射端口设置为42134213,推操纵杆蓝色条没有任何动作,请问是怎么回事??按楼上的设为64356435也不行。救命呀?

网友A:
用加密狗的话端口选"游戏接口"

网友B:
终于知道怎么搞了 控制---> 模拟控制---->游戏杆接口---->42134213-----> 校准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