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推问题

楼主(2008-03-01):
请教大家:我的WING450 V2的尾推拐臂和尾波箱的螺丝上紧后就很卡,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检查指环在镜上上反没有.
2.检查铜镜圈孔有不有批风.
3.调整尾控臂两个内六角螺丝的松紧.
4.看尾推球套是否顺畅.
5.检查单耳螺丝在八字尾推里移动是否顺畅.
如还不能解决,请与我们联系.

网友:
把拐臂往前面推一推可以狠顺滑。

楼主:
往前面推一推,怎么推.向哪个方向,相对于尾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往前面推一推,怎么推.向哪个方向,相对于尾轴

对尾,上部音叉往主轴方向推。

网友:
中间的滑块装反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指环在镜上上反没有.
2.检查铜镜圈孔有不有批风.
3.调整尾控臂两个内六角螺丝的松紧.
4.看尾推球套是否顺畅.
5.检查单耳螺丝在八字尾推里移动是否顺畅.
如还不能解决,请与我们联系.

老大的n多术语,看不懂,请配图吧

楼主:
强烈要求配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我的WING450 V2的尾推拐臂和尾波箱的螺丝上紧后就很卡,这是怎么回事呀

尾推臂上下半截轴承之间应有一个铜套、 轴承外端应各有一个垫片,拐臂两部分连接处应夹一个平垫片再上连接螺丝。
在拨动尾推臂的同时依次逐渐拧紧两只螺丝,感觉阻力增大时仔细检查、调整上下半截的相对位置,保证轴承同心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尾推臂上下半截轴承之间应有一个铜套、 轴承外端应各有一个垫片,拐臂两部分连接处应夹一个平垫片再上连接螺丝。
在拨动尾推臂的同时依次逐渐拧紧两只螺丝,感觉阻力增大时仔细检查、调整上下半截的相对位置 ...

那个铜套是装在那里面的呀,汗一个…………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装在哪,不装有什么问题?

另外,不顺畅还有可能是几个垂直和平行的地方有误差,或者各零件位置高度的匹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铜套是装在那里面的呀,汗一个…………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装在哪,不装有什么问题?

另外,不顺畅还有可能是几个垂直和平行的地方有误差,或者各零件位置高度的匹配问题

如果不装那个铜套,螺丝会将轴承夹死的。

网友:
看来不亮点真家伙还教不会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