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突然损坏

楼主(2008-03-01):
飓风50油直,今天飞了一下,起初正常,落地后再拉起发现
发动机
声音明显增大,且机身向右偏,熄火检查未发现明显问题,再起飞仍然偏右,落地再检查,发现一
舵机
无动作,本来副翼动作时两个舵机一推一拉,但只有一个舵机动作,将没有反应的舵机插到接收机的油门输出端,推油门仍然无动作,说明该舵机已损坏,幸亏在损坏时飞机离地面不高,否则肯定炸机,请问各位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舵机型号ES539.

网友A:
两年前我的539也是试过在机机离地0.5米时突然故障,也是副翼舵机问题.当时以为是电压过高问题导致的,因为当时是用6V电压.自那次后就把所有舵机换成了9252,电压也改回了4.8V.一直没有再出现问题了.

网友B:
检查舵机线是不是有断线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