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天8和天9的看法!

楼主(2008-03-01):
8包含一发射机,pcm接收机,光盘说明书挂带等。卖998元。而天9比它多ppm接收机和充电器
相比之下,个人感觉天8比天9丑陋多了,而天8比天9只少了VR,VL。且屏幕小了点,感觉不够大气(听说天8比天9的性能好),而一个ppm接收机要220元,就算天8 再配一个ppm接收机,也快1220元了。网上的天9最低有1500的,那么相差280元吧!280元买充电器,VR,VL旋钮和大气的外观,我觉得很值得啊!所以让我选择,我一定选天9。另外说明一点天8的价格太高了,缺乏竞争力!!!

网友:
我也觉得天8的价格太高了,性价比不如WK1001,虽然WK1001卖1080(淘宝价),不过人家配有充电器,电池,4个45元的舵机以及其他配件

网友:
天地飞八通内部图,感觉做工很好,手感也很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电路板打有09。天九应当也是一样,调了一下油门手感!顺便拍几张图,高频头很重,高频功率管一定加了巨大的散热器,通电后过段时间高频头就温温的!功率应当很强的!

"S k8T0H%\6L2_(I8t(d;O

7V'z.k)D:_'X*x
!r-T7N's)C
6v;I9z8u0Y0?!m$Q1w

我从6c玩到天8。。也没有感觉到天8怎么丑,都是实用的功能!虽然屏小了但是分辨率与天9是一样,我想楼主跟本就没看过实物和操作过吧,只是网上听说吧,最好是拿实物看看,就知道好不好,屏的背光效果还是很漂亮的,网上的照片与实际感觉还是不同的,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自已喜欢就行。。:loveliness:

网友A:
T8在哪有卖?好像5imx商城里没有哦!

网友:
到底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8在哪有卖?好像5imx商城里没有哦!

有啊!

网友B:
看图 T8比9X要大上一圈? 9X比T6是大上一圈的,那么T8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啊!

没有啊,兄弟给个连接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 T8比9X要大上一圈? 9X比T6是大上一圈的,那么T8有多大?

可能是拍照的角度原因,大小差不多的。。:loveliness:

网友C:
看图片感觉T8的镀层和旋钮材质太差,塑胶感太强
这个价位的确感觉没有多大的竞争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感觉T8的镀层和旋钮材质太差,塑胶感太强
这个价位的确感觉没有多大的竞争力

你拿6EX来比较就知道哪个的镀层和旋钮材质更差,塑胶感更强了,而这个垃圾却仅仅比T8便宜100多
你别跟我说什么稳定,当初我就是因为相信6EX的稳定吃了大亏

网友:
LS得还忘了说通道数的差异了

网友:
我就没有选择天9,而是选择的天8,因为天8是在天9的基础上生产的,软件、机壳模具都是最新的,天地飞有了做9通的经验,所以天8会更加成熟。玩航模第一是稳定,外观差异根本算不了什么,虽然天8的液晶屏比较小,但和天9的分辩率是一样的,看起来文字更加细腻;关于价格方面的问题,天9的PPM接收机淘宝最低180以下就可以搞定,而且多数模友有一个PCM接收机就够用,用剩下买接收机的钱再买块电池等其它配件感觉更好;天9的其它配件基本都没什么实际性的作用,而天8所带的配件都是很实用的东西,总之一句话,感觉选择天8没错。呵呵,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图片感觉T8的镀层和旋钮材质太差,塑胶感太强
这个价位的确感觉没有多大的竞争力

看看真实的实物比图片上和你想象的更有说服力。。

网友:
萝卜青菜个有所好

网友:
据了解天8更实惠,实用强,性价比较天九高,但天九感觉档次更高些,两者功能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米多入天九,米少就入天八,萝卜白菜都属个人喜好不同,

网友:
自己感觉T8的外壳还没有TDF 6A爽哈 当然T9的确不错

不知道T8和T9是不是一个内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