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之----LAMA AB桨

楼主(2008-03-01):
请教什么是LAMA AB桨          ,好象桨片都一样

网友:
你买了LAMA后,就知道不一样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A桨和B桨呈左右对称形状,A桨在上层,逆时针旋转,B桨在下层,顺时针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A桨和B桨呈左右对称形状,A桨在上层,逆时针旋转,B桨在下层,顺时针旋转.

LS正解!
这个在说明书里面有些的,LZ要学会研究说明书.

楼主:
Lama的A桨太容易坏了~~~~~~~~~~~~~~~~NND

网友:
不是吧,一般坏的多的都是B浆

网友:
B桨易损,我原来用的AB桨共6处断裂处,B桨占4处.

网友:
就是这个浆,太容易坏了

网友:
B浆易坏~我都换了4片B了~A才换了1片

网友:
我的和大家刚好相反,a桨坏了有7-8个,b桨一个都没有坏,呵呵

楼主:
可以做个统计 哈哈。。。。。。。。。。。。。

网友:
B桨坏得多些,但是自从可以留空一块电后,飞了近1星期还没有换过桨

楼主:
好象有中白色的浆片比较耐用

网友:
容不容易坏看个人怎么飞```````

很多人的飞行习惯很差``````````````坏也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