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架飞机怎么样?

楼主(2008-03-01):
最近突然对像真小电固发烧(便宜,好调,场地要求低。。。家门口场地小唉~ )
发现1+1的Extra330好便宜,80左右的价格,不知道好飞不(我只飞过翼龙),这个级别能吊机么(
模拟器
努力学吊ing)?小飞机会不会很不暴力很不爽 :loveliness:
翼展860mm
机长730mm
动力推荐:A2208/2212外转子无刷
电机
锂聚
电池
7.4v(1200-1500mAh) 11.1v(800-1200mAh)

楼主:
自顶。。。没人玩过这类小电固么?

网友A:
不懂特技机, 帮顶了.

网友B:
我只飞过和这种一样材料的F3A,速度很快(和翼龙比),
感觉动力要高,不然很容易掉高度!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相信电池舱盖的那个扣,
电池装好后一定要拿胶带把舱门固定好,不然的话你就等着把电池甩出来吧!

网友C:
这个不错。比较暴力

楼主:
啊 布丁大大玩什么啊?
楼上的也是翼展八百多的小电固吗,还有谁玩过的来讲讲啊

网友A:
布丁大大玩儿没有副翼的练习机.

楼主:
原帖由
小布丁
于 2008-3-1 21:30 发表
布丁大大玩儿没有副翼的练习机.
不信
刚才自己看了下图,好像也没副翼啊,难道这JJ也没副翼。。。。。就便宜了这么多?

网友D:
副翼应该可以割出来吧,没玩过,猜的.

网友A:
这机不能没有副翼, 否则无法飞的.
我的确是不玩儿特技机的.
印象中, 只有一架小布丁2号机, 是设计有副翼, 但是没有方向舵.

网友E:
这个飞机不是很好飞,对舵面精细程度要求高~~你的这个配置无法吊机~~

网友F:
只飞过1+1 的小 3A,难飞,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