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香蕉头用什么保护?

楼主(2008-03-01):
大家的香蕉头用什么保护?

网友:
安全套咯。。

网友:
热缩管儿 你哪里买不到的话 联系我 不过 快递费能买10mm粗的15米 呵呵

网友:
我们这里的电子市场什么尺寸的都有  热缩管就是好用  一热就缩  哈哈

楼主:
没有人用这种保护套吗,效果如何

网友:
 我用这个,要带套吗?

楼主:
楼上的,你既然用这个了就没必要在用热缩管了吧.最好一个头一公一母的,如果都是公都是母那样很浪费哦.你用这个套的效果如何,会松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一个头一公一母的,如果都是公都是母那样很浪费哦.你用这个套的效果如何,会松动吗

松紧度刚好,没有T头的太紧太松问题!

一个头一公一母的话(下图),也就是两块电池可以短路插在一起,有安全隐患!

楼主:
即使一头全是工或全是母的也有可能二块电池短路碰在一起,再说二块电池怎么可能去把它插一起呢,除非瞎子啊.
松紧程度我指的是香蕉头和保护之间的松紧如何,是否插拔久了有时保护套会掉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一头全是工或全是母的也有可能二块电池短路碰在一起,再说二块电池怎么可能去把它插一起呢,除非瞎子啊.
松紧程度我指的是香蕉头和保护之间的松紧如何,是否插拔久了有时保护套会掉出来?

我电池的都用母,故意搞也不会短路呀。

香蕉头和胶套间算好紧,好难拉出来的。

楼主:
电池的都用母即使插进去也会碰到哦
第一次打进去后香蕉头和胶套间是很紧,但如果拔出来后再放进去就永远不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都用母即使插进去也会碰到哦
第一次打进去后香蕉头和胶套间是很紧,但如果拔出来后再放进去就永远不紧了

再煙酒了一下,都用母的還是可以插!
膠套是對口的,只是裡面金屬插頭進不去,一樣可以短路!

拔出来后,在金屬插上卡膠套的地方上點錫,趁熱插進去就不松了。

网友:
电池端还是用两个母的保险点,加热缩管的时候比管稍微长一点点,就一定不会两极碰到了,其实公的也没有浪费,因为要做充电器的连线,都是公的头,刚好可以用上省下来的头,呵呵

电池端用母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充电连线问题,非常简单方便

楼主:
可以用胶水吗,我试过502和AB胶都无法胶住这东西,怪了!

网友:
我用套,二公二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