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六脚虫清晰版

楼主(2008-03-02):
全图
PCB 顶视
脚

楼主:
装电池
PCB底视
电池装好

楼主:
线外线遥控器顶视
线外线遥控器底视
数字舵机MG995

楼主:
组成大腿的金属片
脚的轴承孔
脚的固定孔

楼主:
喇叭
喇叭分解图

楼主:
有10M的视频,可能上不了

楼主:
也有全套资料,多的铝板和PCB(主控MCU为PIC18F65JXX)送,要的联系我,最好是深圳,

网友A:
怎么都这么模糊~~看到头晕了~~
不过帮顶!!

网友B:
图片是够清晰的!让我感觉有些睡眼朦胧哦!不过能自己动手DIY精神可嘉。

网友C:
有意思!这一套做下来要不少钱吧!

网友D:
看得晕哦!

网友E:
看样子不错!不过是12自由度的,能完成的动作要少很多啊!楼主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我还想再做几个不同样子的机器人哦

网友F:
红外线遥控发射和接收是咋做的?有电路图吧

网友E:
红外的发射和接收不是很麻烦,发射就用普通红外发光管,然后在38K的频率上叠加数据直接驱动发光管,接收可以用电视上用的接收头,能直接解调出你发射的数据.至于数据格式完全可以自己编啊.只要发射接收协议一致了就能读出数据了.一般数据格式可以这样定:前面一个4.5MS的低电平,跟上一个4.5MS的高电平做引导头,然后每个低电平后跟一个高电平,根据高电平的宽度区别0和1,一般低电平可以设成1MS左右,高电平1MS代表0,2MS代表1

网友F:
专家就是专家 ;深入浅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