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首次高空快速航线【+求助: 接收机问题救助,附图】

楼主(2008-03-02):
以前每次都是飞到20米左右晃晃,就下来了,今天鼓起勇气,在小区快速航线了一把,哈哈,听着空气划动的声音,感觉好爽丫   不过CP2还是感觉单薄了点,转了几圈,速度好快啊,心情也very 不错。 自从把那个升力突变问题解决了,就越飞越happy啦,嘿嘿 这个小机器还是有点好玩的

再玩几个月,去上450se了,嘿嘿,有信心了
单打独斗的日子还是不容易啊

楼主:
自己顶一把,嘿嘿,自从LAMA4飞丢了,又把俺的CP2捡起来飞,弄好了以后,感觉还是这个好玩很多哈,航线速度很快就加起来了
本来还打算再去买个LAMA的,现在就算啦,hoho

网友:
上视频看看哦。

网友:
与楼主心情一样,同喜!同庆!同贺!

网友:
高速航线后,解决了降落问题了吗??

网友:
好啊,都飞航线了,

楼主:
今天给大家汇报下,唉,高兴的事情刚过,不开心的又来了。
降落问题啊,没问题啊,呵呵,虽然姿势比较难看,降落还是没问题的,机身向后,把速度抵消了,平稳了然后就降下来啊

唉,郁闷的是,昨天又飞了一会,后来刚下降到地面,突然一股青烟一冒,吓了我一跳,跑过去一看,主电机连接接收机的 插头和电线全部烧焦了。接收机感觉还比较完整,当时以为只是 主电机烧了。 立马上楼回家,换新电机上去,然后按正常步骤通电,电池刚插上去,主旋翼就开始猛转。。。 在一番惊吓,好不容易断掉电源之后,把主电机的插头拔下,其它的都接上,发现舵机,尾电机,陀螺都正常。 再次插上主电机插头,还是一样,通电就猛转,接收机不停闪红灯。。。

还没有拆开这个4合一接收机,有没有模友遇到类似的情况,今天晚上回去拆开看看了,是不是接收机已经烧了? 但是其它的功能都是正常的。。。

楼主:
唉,要是接收机烧了,买个新的得多少米啊。。。。 郁闷,本来都不打算再给这个CP2投资了的

网友:
接收机的场效应管烧了,换两个就好,可能你飞得太猛了

楼主:
场效应管? 长什么样子的丫  嘿嘿,能不能仔细告诉我一下

去那儿买这种东东呢,再买个这个四合一太贵了,淘宝上要200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每次都是飞到20米左右晃晃,就下来了,今天鼓起勇气,在小区快速航线了一把,哈哈,听着空气划动的声音,感觉好爽丫   不过CP2还是感觉单薄了点,转了几圈,速度好快啊,心情也very 不错。 自从把那个升力突 ...

请问CP2升力突变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以前飞的时候始终没发解决。

网友:
CP2?  就是005吗?

   我飞的是004 应该除了能倒飞应该是一样的飞机了  我怎么感觉不上快速呀 总觉得最多也就三四十公里时速样的 我是前进舵打的比较多的情况下看的 打的太多会直接下栽的  喜欢004在头顶5米以上快速飞过  喜欢那感觉  在乡下安静的时候 可以听到点450那种大浆乎乎声 在城市里5米上几乎没声音了 再近一点也就点电机声 等待LZ的视频 最好在天上翻几下 还没看过005翻跟头 出了官方的视频

楼主:
升力突变的解决:1,参照另外一位模友写的 CP2调整之我见,把三个舵机臂都调整水平。
2:把主旋翼的横轴拆下来,注意零件顺序不要弄错了。然后再仔细重装上去,其中,有一个垫圈和相邻的要交换下位置。是一位老外发的帖子,有很详细的图,可惜我去年电脑重装过一次,放在C盘的图被格式化了。其实横轴多少会有一些间隙,你要自己把两边的间隙拖动到一样大。

还有,楼上的,偶也不会翻,呵呵,至于速度,我只是感觉很快,直径20米左右的圈,感觉很快就飞一圈了。可能个人感觉不同哈:) 第一次,比较激动而已。

楼主:
大家都怎么贴图的啊,怎么老是上传不了,郁闷。。。。

接收机挂了,这些玩不了罗

网友:
那个老外的帖子那里找的啊,我也看看把CP2改下

网友:
大家都觉得005好飞???我也想搞台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兄弟,没有人说它好飞啊        调好了,还是不错,不会调的话,还是有些痛苦的

不过你要是能够把005玩的能够3D了,那随便上那个450应该都容易了。 不过我当初为了找调试CP2的帖子,翻了很多老贴,只发现有一个高手玩了1年多的005,可以自如的翻。。。  不过,俺觉得,这个机器,就练悬停,航线就够了。室内飞也不错,不大不小的,可以飞到各个桌子上定点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