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出点注意!!!!!

楼主(2008-03-02):
本人想搞个 50 油直 现在初步 定下来买 雷虎 V 2。5 , OS 蓝头 , JR 9X2 控
舵机
JR 539 舵机 *4 陀螺 401+9254 , 油料 WAY POWER 15% 打浆用原陪的 木浆 我还需要什么 ? 油管, 还有什么 油滤 我得买啥样的呢 启动杆? 电显??? 头次搞油直不大清楚 请前辈们知道下小弟到底都得买啥东西 先谢谢拉

网友A:
没人带靠自己很难啊
最好先找个师傅,而且还得买个模拟器狂练,要不然摔不起啊。

网友B:
# 油泵(电动& 手动)是必不可少的,除非你准备拿注射器往油箱里推。
#电量显示器能够判断接收电的电量。
#油滤也少不了,钱多钱少是另外会事。主要是能够减少你发动机因燃料混有杂质而带来得化油器堵塞问题。
#加油时如果你不想来回插拔油管就买个三通的油滤。
#油管可以买点,现在用不到以后也可以用到。
#至于启动杆那是肯定要买的价钱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除了二楼说的买个《模拟器狂练》外,个人认为,自己在用PVC管子做个“+”练飞架,买个划不来等悬稳了就没用了。
以上均属个人意见,不对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B:
还要有热火头扳手,最好再来个假火头这样点火方便些。

网友C:
还有启动器用的电瓶。

网友:
ddd
s本人 玩过电直 的 ,也玩过 汽油机固定一 装备到有 模拟器是不用拉 除了 油滤 启动杆 电显 油泵还需要啥

网友D:
4个539恐怕比较吃力,螺矩舵机要力量大一些的,木桨也建议换掉

网友E:
初级阶段用539可以的